[Atmel] 为什么mmc容量都是2的几次方?

楼主(2018-04-20):
为什么不能是5G什么的必须是2的次方呢?

网友A:
因为内部是按照地址线构成的阵列的. 2 的 n次方 可以最有效利用地址线, 多片组合时也不会引起不连续的地址空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内部是按照地址线构成的阵列的. 2 的 n次方 可以最有效利用地址线, 多片组合时也不会引起不连续的地址 ...

get到了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