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你需要掌握的layout元件方向

楼主(2018-04-20):
1.设计应按一定顺序方向进行,例如可以由左往右和由上而下的顺序进行

  2.布线条宽窄和线条间距要适中,电容器两焊盘间距应尽可能与电容引线脚的间距相符;

  3.设计布线图时走线尽量少拐弯,力求线条简单明了。

  4.设计布线图时要注意管脚排列顺序,元件脚间距要合理。

  5.布线方向:

  从焊接面看,元件的排列方位尽可能保持与原理图相一致,布线方向最好与电路图走线方向相一致,因生产过程中通常需要在焊接面进行各种参数的检测,故这样做便于生产中的检查,调试及检修(注:指在满足电路性能及整机安装与面板布局要求的前提下)。

  6.在保证电路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设计时应力求走线合理,少用外接跨线,并按一定顺充要求走线,力求直观,便于安装,高度和检修。

  7.各元件排列,分布要合理和均匀,力求整齐,美观,结构严谨的工艺要求。

  8.进出接线端布置方向

  (1)相关联的两引线端不要距离太大,一般为2——3/10英寸左右较合适。

  (2)进出线端尽可能集中在1至2个侧面,不要太过离散。

  9.电位器:IC座的放置原则

  (1)电位器:在稳压器中用来调节输出电压,故设计电位器应满中顺时针调节时输出电压升高,反时针调节器节时输出电压降低;在可调恒流充电器中电位器用来调节充电电流折大小,设计电位器时应满中顺时针调节时,电流增大。电位器安放位轩应当满中整机结构安装及面板布局的要求,因此应尽可能放轩在板的边缘,旋转柄朝外。

  (2)IC座:设计印刷板图时,在使用IC座的场合下,一定要特别注意IC座上定位槽放置的方位是否正确,并注意各个IC脚位是否正确,例如第1脚只能位于IC座的右下角线或者左上角,而且紧靠定位槽(从焊接面看)。

  10.pcb layout中电阻,二极管的放置方向:

  pcb设计分为平放与竖放两种:

  (1)平放:当电路元件数量不多,而且电路板尺寸较大的情况下,一般是采用平放较好;对于1/4W以下的电阻平放时,两个焊盘间的距离一般取4/10英寸,1/2W的电阻平放时,两焊盘的间距一般取5/10英寸;二极管平放时,1N400X系列整流管,一般取3/10英寸;1N540X系列整流管,一般取4——5/10英寸。

  (2)竖放:当电路元件数较多,而且电路板尺寸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在pcb设计中是采用竖放,竖放时两个焊盘的间距一般取1——2/10英寸。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

网友:
楼主每天都总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