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和恒流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请教两个问题1.电源输出DC5V,也就是不管负载和电流如何变化,输出电压恒定5V,这就是恒压CV模式?
2.电源输出DC5V/2A,不管负载和电压如何变化,输出电流恒定5V,这就是恒流CC模式?负载变了,电流不就是变了么?还怎么恒流?

网友A:
恒流模式:就是电流输出不变,负载和电压都是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模式:就是电流输出不变,负载和电压都是可变的;

可是负载变了电流不是变了吗

网友B:
恒流的话只要负载变化了,负载的电压会自动变化,保证电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