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5驱动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4-20):
新人求问,最近需要用两个IR2104的芯片搭一个全桥驱动电路使电机正反转,电路原理图如下,现在驱动时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1.驱动NMOS管的电压我用的是13v的但实际电机两端的电压只有10v,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压降
2.ir2104的高端输出部分是用的自举电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解释,自举电容的大小会影响高端输出电压,但我在更换了几个电容后,测量HO和VS之间的电压值发现并没有改变,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参数
自举电容:47nf的陶瓷电容
自举二极管:FR107
NMOS管:NTB5860

网友A:
1.驱动NMOS管的电压我用的是13v的但实际电机两端的电压只有10v,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压降

你确定这个时候你说的13V还是13V?

2.ir2104的高端输出部分是用的自举电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解释,自举电容的大小会影响高端输出电压,但我在更换了几个电容后,测量HO和VS之间的电压值发现并没有改变,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自举电容的设计跟驱动的维持时间有关,你查查IR这个系列的芯片的技术指导,自居电容是为了给上管导通期间驱动电路存储必要的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