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不同的GND会有何影响?电路能工作?

楼主(2018-04-20):
直流电路不同的GND会有何影响?电路能工作?

网友A:
Q2不同源!…被割裂了!
     好!有创新!

网友B:
5GND 36GND
在GND处连接 那还能工作
如果没有连 那就呵呵了

网友C:
别想当然,二个GND之间电位差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Q1相当于电平移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ND 36GND
在GND处连接 那还能工作
如果没有连 那就呵呵了

是不同的网络啊  哥

网友:
应该不能吧,就算是一个地也要保证压差小啊

网友D:
两个地肯定是相连的,只是在PCB上先独立布置再汇接,所以标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