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四口HUB芯片SL2.1A

楼主(2018-04-20):
给大家推荐一下款USB 2.0接口4口HUB芯片:SL2.1A
SL2.1A是一颗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的USB2.0集线器主控芯片;该芯片采用STT技术,单电源供电方式,芯片供电电压为5v, 内部集成5V转3.3V,只需在外部电源添加滤波电容;芯片自带复位电路,低功耗技术让他更加出众。
芯片可以使用外部晶体,也可以使用内置晶体。如果使用内置晶体,需要将芯片的XI输入接地。
        完美支持USB2.0高速(480MHz),USB2.0全速(12MHz),和低速模式(1.5MHz)
        集成12M晶体振荡器
        集成12MHz-to-480MHz PPL(Phase Lock Loop)
        采用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技术,是*TT系列中最具成本和效率方案
        支持自供电到总线供电的自动枚举切换
        支持使用外部EEPROM自定义VID\PID信息
        支持5个指示灯及单个指示灯的选择
           SL2.1A采用SOP16封装,市场批量供货价0.XX,相对于动辄1.xx的HUB芯片来讲,无疑是非常便宜的。

楼主:
技术资料可以联系微信:zhangyongsheng9950

楼主:
建议还是要使用外部晶振,外部晶振更加稳定可靠,谢谢!

网友A(2019-03-07):
STT是不是指的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T是不是指的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路工作

STT 和 MTT   S是 single简写   单通道的意思,4口可以同时工作的~   就像是一条很宽的马路,很多车可以 同时跑的。。。。。 USB1.1.2.0.3.0同时跑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          MTT是多通道,马路上画了线而已。。。。 画了线呢,相互不干扰了就~~

网友B:
这个芯片和FE1.1S管教兼容吗?

楼主(2019-04-24):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和FE1.1S管教兼容吗?

不兼容啊,脚都不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