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 PWM 和 SPI3有点冲突

楼主(2018-04-20):
TM2 PWM 和 SPI3有点冲突
开启了TIM2-PWM 输出PA15
开启了SPI3 SCLK MOSI输出
结果 PA15 没有输出 调试发现初始化 SPI3 TIM2-PWM PA15 就没输出了
SPI3 NSS设置软件控制

先初始化 SPI3 在初始化 TIM2都不行

什么原因
下面是代码SPI3的
/*------------------------------------------------------------------------------
//SPI3口初始化
-------------------------------------------------------------------------------*/
void SPI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SPI3_GPIO_CLK, ENABLE );//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SPI3_CLK,  ENABLE );//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3_SCLK_PIN | SPI3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PI3_SCL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SetBits(SPI3_SCLK_PORT,SPI3_SCLK_PIN | SPI3_MOSI_PIN);  //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3,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3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楼主:
两个模块有共用IO时 怎么设置IO功能 ,
是不是1个模块只要链接在IO上面 就算没有用到 IO,其他模块也不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模块有共用IO时 怎么设置IO功能 ,
是不是1个模块只要链接在IO上面 就算没有用到 IO,其他模块也不可以 ...

多功能管脚,只能选一种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管脚,只能选一种功能使用

感谢
有没有先后顺序 可以再次初始化不 比如开始是SPI 不关闭 直接在初始化 TIM TIM有效  在初始化SPI SPI有效 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有没有先后顺序 可以再次初始化不 比如开始是SPI 不关闭 直接在初始化 TIM TIM有效  在初始化SPI S ...

可以分时使用不同功能,需要另一种功能重新初始化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时使用不同功能,需要另一种功能重新初始化就可以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