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新唐CPU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今天在想装一个KEIL的软件的时候,上网下了一个,可是发现里面在建立工程的时候找不到要用的芯片,然后查资料才发现需要去官网找插件包等等之类的东西,有人可以详细说下嘛,我是真的不太懂怎么找,怎么安装,安装方法怎样的

网友A:
你用哪个单片机啊,你要说明啊

网友A:
比如N76E003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如果是Keil5,最好在pack里安装对应的支持包。

楼主:
现在用的是N76E003,你说的那2个文件有下载,下载后解压出来后是文件,没有安装文件  所以,能详细说明怎么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如果是Keil5,最好在pack里安装对应的支持包。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可以解释详细点吗,我查资料有看到这个方面的提示,可是那个包去官网下,怎么找,找到之后如何装到KEIL里

网友C:
应该是找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       ,里面有EXE的安装文件,把它安装到你的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 了

网友D:
去新唐的官网找mdk驱动,你这个是8051系列的,下载pack包没用。

网友E:
楼主慢慢研究啊,第一步都没整明白不行。

网友F:
Keil 51 没有包的,
因为现在的Keil归ARM公司,51是Intel的东西,因此需要厂家自己来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eil 51 没有包的,
因为现在的Keil归ARM公司,51是Intel的东西,因此需要厂家自己来支持 ...

原来如此,关系好复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Keil 51 没有包的,
因为现在的Keil归ARM公司,51是Intel的东西,因此需要厂家自己来支持 ...

去官网找,官网有8051的驱动的,以前版本的mdk都会集成的,但是后面的MDK都不集成了,需要安装官方的keil驱动的。

网友I(2018-05-23):
一定要把驱动那个和keil安装在同一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