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电流表方案

楼主(2018-04-20):
求思路
低功耗环境下设计电压和电流检测
电压表 量程 30V 分辨率 0.02V 采样率 800hz
电流表 量程 1A  分辨率 0.5mA 采样率 80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再推荐款运放吧

根据采样率800sps,而且处理大信号,选择低速运放即可。
按照1A量程 ,0.5mA分辨率,电源电压3.6V,Vos 小小于 0.5mA/1A *3.6V  = 18 mV的 ,选择小于6mV的
电压表不需要运放处理,电阻分压即可。如果非要opa处理,选择 VOS远小于 0.02V/30V*3.6V =2.4mV的。800uV即可。
推荐使用TLV2376/4376. 你搞着玩,申请样片即可,

xch
计算错误,1.8mV,小于600uV Vos即可,推荐仍然有效

网友B:
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同问:交流还是直流?

另外,采样这么快,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一片单片机就可以做到。有效ADC位数11位即可。推荐MKL17Z32

楼主:
直流 这个采样率是不是就是1s 800次数字量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交流还是直流?

另外,采样这么快,目的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单片机就可以做到。有效ADC位数11位即可。推荐MKL17Z32

十分感谢 再推荐款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采样率800sps,而且处理大信号,选择低速运放即可。
按照1A量程 ,0.5mA分辨率,电源电压3.6V,Vos  ...

十分感谢耐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