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导,关于电力猫载波信号隔离

楼主(2018-04-20):
各位高手:

本人是个小白,由于单位需要特殊的组网环境,需要用到电力猫,单位网络示意图如下(网络环境是不能改变的了,只能用这种方式组网):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隔离设备来隔离电力猫的载波信号(电力猫官方标注载波带宽为2-68MHz)。我试过了很多种办法,
1、在中间加EMI滤波器,无法隔离
2、在中间加入隔离变压器,无法隔离
3、在中间加入电表,无法隔离。

恳请哪位高手不吝赐教,如果方案(设备)可行,本人愿意付费购买。

网友A:
把市電轉換成激光,然後另外再用接收器接收轉成市電,類似太空太陽能收集器通過激光把能量傳回地球。。。

网友B:
请问隔离度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隔离度需要多少?

您好,请问你说的隔离度指的是隔离范围(频段)吗?

网友C:
这种猫的实际应用中有两三个方面的问题,  需要具体分析隔离不佳的原因,  并进行针对性整改才行.  某些情况下可能工程量, 投入费用都比较大, 不一定划算. 改猫吧 .

网友D:
需要根据负载定制大功率的共轭电感来隔离,成本上很不合算,隐患还很大,一旦用了大功率的负载,电感会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你说的隔离度指的是隔离范围(频段)吗?

串扰值以衰减db值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