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协议,无线充(一)数据包

楼主(2018-04-20):
    原来写在其他地方的,现在转移到这个上面真痛苦,好多的图。后面每天会跟新一部分,让所有学习QI协议比较痛苦的小伙伴浪一下。数据包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对QI协议英文文档的归纳与总结,让大家对协议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上代码的时候也会好一些。毕竟英文文档大篇幅的看会很痛苦。
    还有就是对其啥的真不会搞。。。。。。
    数据包部分预计两天左右跟新完毕。后面会上传解码的源代码。同时也对无线充的原理图进行解析。能力有限,如有错误还希望大家指正。互相学习。目前本人无线充的项目完成度是完成数据解码。5W,10W,12W后续会都有涉及。为了大家能有一个讨论的话题。第一帖先贴一下我的解码程序。
    代码的话排版也不是很好,可以复制下来贴到本地整理一下格式。代码是放在定时器里面的。

    位编码的方案:

    协议规定时钟信号的频率应该是Fclk = 2(4%)KHZ,所以每一位的传输时间约500us,如下图所示:

    0:500us的高电平,或者500us的低电平

    1:250us高电平+250us低电平,或者250us低电平+250us高电平

    值得一提的是电源接收器负载的纹波会在电源发射机的电流上面产生纹波,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比特错误,如果纹波的频率与调制频率相近,则比特错误数量会非常高。

    字节编码方案

    电源接收器应使用11位异步串行格式传输数据字节。

    起始位:位:0

    数据位: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效验位:数据位偶数个1,校验位为1,数据位奇数个1,校验位为0

    停止位:位:1

    以0x35示例:

    数据包格式(接收器给发射器)

    数据包由4部分组成,:前导、页眉、消息和校验和。

    前导位:数据包包括4个以上的前导位,每个位都为“1”

    包头和数据部分在下面另外说明,内容比较多。

    校验位:包头和数据部分进行异或处理

    数据包格式(发射器给接收器)

    数据包由4部分组成,:包头、消息和校验和。

    包头和数据部分在下面另外说明,内容比较多。

    校验位:包头和数据部分进行异或处理

    响应结构:

    ACK:承认,接受请求

    NAK:不承认,拒绝请求

    ND:未定义,无法识别或者无效请求

    数据包长度:

                           由包头可以获得数据包的长度。

    电源发射端接收的数据包

    1. struct WireTime VoitTime = {0x00,0x00,0x00,0x00};
    2. struct WireCode VoitCode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0};

    3. unsigned char xdata VoitCodeBuf[Len] = {0x00};

    4. void Tim3_Irt(void) interrupt T3_VECTOR
    5. {
    6.         VoitTime.BitStu = 0x00;
    7.
    8.         if(WIREIO != VoitTime.PinOldStu)
    9.         {
    10.                 if((VoitTime.Tclk >= TIM250MSDOWN)&&(VoitTime.Tclk <= TIM250MSUP))
    11.                 {//'1'½ÓÊÕ£¬1ÓÉÁ¬ÐøÁ½´Î×é³É
    12.                         if(VoitTime.LastClkStu)
    13.                         {
    14.                                 VoitTime.LastClkStu = 0x00;
    15.                                 VoitTime.BitStu = 0x0C;                                        //λ1
    16.                         }
    17.                         else VoitTime.LastClkStu = 0x01;
    18.                 }
    19.                 else if((VoitTime.Tclk >= TIM500MSDOWN)&&(VoitTime.Tclk <= TIM500MSUP))
    20.                 {//'0'½ÓÊÕ,Èç¹û'1'½ÓÊÕµ½Ò»°ë¾ÍÊÕµ½0£¬ÄÇô¾ÍÐèÒªÆÁ±Îµô´íÎó'1'
    21.                         if(VoitTime.LastClkStu)VoitTime.LastClkStu = 0x00;
    22.                         VoitTime.BitStu = 0x03;                                                //λ0
    23.                 }
    24.                 else
    25.                 {
    26.                         VoitTime.BitStu = 0x0E;
    27.                 }
    28.                 VoitTime.Tclk = 0x00;
    29.                 VoitTime.PinOldStu = WIREIO;
    30.         }
    31.         else
    32.         {
    33.                 if(VoitTime.Tclk < 10)VoitTime.Tclk ++;
    34.         }
    35.
    36.         switch(VoitTime.BitStu)
    37.         {
    38.                 case 0x00://ûÓÐÊÕµ½Êý¾Ý
    39.                                                         break;
    40.                 case 0x0E://½ÓÊÕ´íÎó
    41.                                                         memset(&VoitTime,0x00,sizeof(VoitTime));
    42.                                                         memset(&VoitCode,0x00,sizeof(VoitCode));
    43.                                                         break;
    44.                 case 0x0C://×Ö½Ú'1'
    45.                                                         if(VoitCode.CodeStep == 0x00)
    46.                                                         {//Òýµ¼Âë
    47.                                                                 VoitCode.BitCnt ++;
    48.                                                         }
    49.                                                         else
    50.                                                         {
    51.                                                                 VoitCode.BitCnt ++;                                                        //Êý¾ÝλÔö¼Ó'1'
    52.                                                                 VoitCode.ByteData = (VoitCode.ByteData >> 1) | 0x8000;
    53.                                                                 if(VoitCode.BitCnt == 11)
    54.                                                                 {//Êý¾Ý½ÓÊÕÍê±Ï
    55.                                                                         VoitCodeBuf[VoitCode.DataReceLen ++] = (unsigned char)((VoitCode.ByteData & 0x3FFF) >> 6);
    56.                                                                         if(VoitCode.DataReceLen == 0x02)
    57.                                                                         {
    58.                                                                                 if(VoitCodeBuf[1] <= 0x1F) VoitCode.DataSetLen = (VoitCodeBuf[1] >> 5) + 1;
    59.                                                                                 else if(VoitCodeBuf[1] <= 0x7F)VoitCode.DataSetLen = (VoitCodeBuf[1] >> 4);
    60.                                                                                 else if(VoitCodeBuf[1] <= 0xDF)VoitCode.DataSetLen = (VoitCodeBuf[1] >> 3) - 8;
    61.                                                                                 else VoitCode.DataSetLen = (VoitCodeBuf[1] >> 2) - 36;
    62.
    63.                                                                                 VoitCode.DataSetLen += 0x03;        //Êý¾Ý볤¶È + Ò»¸öÒýµ¼Î»£¬Ò»¸öЧÑé룬һ¸öÊý¾Ý°üÍ·
    64.                                                                         }
    65.                                                                         else if((VoitCode.DataReceLen == VoitCode.DataSetLen)&&(VoitCode.DataSetLen != 0x00))
    66.                                                                         {
    67.                                                                                 Usart_SendArry(VoitCodeBuf,VoitCode.DataSetLen);
    68.                                                                                 memset(VoitCodeBuf,0x00,VoitCode.DataSetLen);
    69.                                                                                 memset(&VoitTime,0x00,sizeof(VoitTime));
    70.                                                                                 memset(&VoitCode,0x00,sizeof(VoitCode));
    71.                                                                         }
    72.                                                                         VoitCode.BitCnt = 0x00;
    73.                                                                 }
    74.                                                         }
    75.                                                         break;
    76.                 case 0x03://×Ö½Ú'0'
    77.                                                         if((VoitCode.CodeStep == 0x00)&&(VoitCode.BitCnt >= 4))
    78.                                                         {//Òýµ¼Âë
    79.                                                                 VoitCodeBuf[VoitCode.DataReceLen ++] = VoitCode.BitCnt;
    80.                                                                 VoitCode.BitCnt         = 0x01;                                //Òýµ¼Âë¼ÆÊýÇå³ý£¬²¢½«Æðʼλ¼ÆÈë×Ö½ÚÊý¾Ý
    81.                                                                 VoitCode.CodeStep = 0x01;                                //Òýµ¼Âë½áÊø
    82.                                                         }
    83.                                                         else
    84.                                                         {
    85.                                                                 VoitCode.ByteData >>= 1;                                //¶ÁÈëÊý¾Ýλ
    86.                                                                 VoitCode.BitCnt ++;                                                        //Êý¾ÝλÔö¼Ó'1'
    87.                                                         }
    88.                                                         break;
    89.         }
    90.         PINTF0 &=~ 0x02;
    91. }

已解决,Tx和Rx不一样
大神开头 "协议规定时钟信号的频率应该是Fclk = 2(4%)KHZ,所以每一位的传输时间约500us,如下图所示" 我见协议写的是一个bit时长为 512周期,无线传输频率110K~205k,当为110k时一个bit时长约为500us 我理解的对吗 ?

楼主:
博主群在那个帖子里,没有找到,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发现还是图片格式来的快。。。。。

网友A:
正在研究

@耗子小兵 :能不能教教无线接收程序点亮一颗LED灯,我的程序有问题,老是闪烁。QQ:735581134
电路部分分析出来啊!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谢谢啊,我虽然看不明白但收藏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用的啥单片机写的?

楼主是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吗?
无所谓拉!电路分析出来啊!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18-05-29):
我也来研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做个三星10w。

楼主(2018-07-11):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做个三星10w。

没做过但是知道怎么做

网友B:
这个数据是多少位啊,大神们从B0-B4也就是5个8位的长度也该是40,我是个菜鸟希望楼上的不要笑话我

是的!怎么了??

网友B:
上面写的数据位最长的是27那不超过了 ,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地方希望楼上的兄弟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你懂了吗兄弟 ,交流一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数据位最长的是27那不超过了 ,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地方希望楼上的兄弟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

协议里面说的很清楚的!!小哥哥!!里面又计算数据包长度的公式!看我的第一篇**

网友B:
我看好多次了,哈哈看来我比较笨还是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多次了,哈哈看来我比较笨还是搞不明白

加一下第二篇的那个群吧!!我丢个代码给你

网友B:
我已经加了

网友F(2019-02-26):
MARK下,后续来学习

网友G:
这是codeblocks吗?

网友H(2019-04-12):
楼主请加一下我的QQ:17039734  需要代码包

网友I:
Qi通讯协议是双向通信吗?发射端需要发送数据给接收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Qi通讯协议是双向通信吗?发射端需要发送数据给接收端吗?

不需要!高功率的需要

网友J(2019-06-08):
楼主,你见多时广,能帮忙问下你圈里的人,这个无线充MCU是哪家单片机吗?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是哪家的,芯片管脚定义如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见多时广,能帮忙问下你圈里的人,这个无线充MCU是哪家单片机吗?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是哪家的,芯片 ...

合泰有这样架构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高功率的需要

15W算高功率吗?

网友K:
如何联系,谈生意。

网友L(2019-10-25):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M(2020-09-21):
私聊加QQ,1402978230

网友N(2022-11-10):
请问一下发射器给接收器的数据有没有例子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我现在不知道接收器应该什么时候发送数据给发射器,试过定时80MS~500MS间隔发送,但是发射器还是偶尔会停止供电

网友O(2022-12-27):
引用 楼主:
加一下第二篇的那个群吧!!我丢个代码给你

小兵哥,请问那个群,能加我一下吗?

网友O:
小兵哥,哪边有群,能加一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