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怎么知道它们能够工作到的输入电压情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21):
根据芯片型号查资料

楼主:
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时候,他的最小输入电压是多少是根据什么进行判定的;假设宽压输入得到的电压在整流桥后的180V~540V度可以正常输出;该根据什么来判断呢;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是采用UC3843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时候,他的最小输入电压是多少是根据什么进行判定的;假设宽压输入得到的电压在整流桥 ...

楼主:
那380VAC呢?如果我改成380VAC,那么就改那个56K电阻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380VAC呢?如果我改成380VAC,那么就改那个56K电阻是吗?

是的,用可调电阻控制到手册中允许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可调电阻控制到手册中允许的电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可调电阻控制到手册中允许的电流.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关电源制板的时候原副边不隔离对地敷铜会不会有影响到正常工作

楼主: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拓扑,但是我画好板后(对地敷铜),焊接好测试时上高压或者带重载就会把开关管烧了

1524302758(1).png (423.13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关电源制板的时候原副边不隔离对地敷铜会不会有影响到正常工作 ...

〓◆ 开关电源印制电路板PCB工程设计 302页 高清书签版 ◆〓
〓◆ 开关电源PCB,EMC设计相关专辑 23册 45.8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开关电源印制电路板PCB工程设计 302页 高清书签版 ◆〓
〓◆ 开关电源PCB,EMC设计相关专辑 23册 45.8 ...

这个下不下来

1524303736(1).png (17.31 KB )

网友A:
文件正常.
要2个分卷一起下才能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2个分卷一起下才能解压.

是两个一起下的,但是那个下载的时候进度条下载完但是却显示是个错误,没下载一样。不过还是能解压;谢谢啦

楼主:
这个的就没法解压

1524304216(1).png (50.23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就没法解压

开关电源印制电路板(PCB)工程设计 302页 38.0M

网友:
当然是看芯片手册的参数啦

网友B:
查看芯片资料,看对应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C:
这个设计的参数较多啊,变压器的匝数比,感量,芯片的供电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