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DSP的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楼主(2018-04-21):
刚开始学习DSP,也下了不少资料,但是没找到有想stm32寄存器手册那样介绍DSP寄存器相关内容的官方手册,
比如说着个PWM程序

    EvaRegs.T1CON.bit.TMODE=2;        //连续增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1;          //T1CLK=HSPCLK/2=37.5M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暂时禁止T1计数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使用内部时钟,T1CLK
    EvaRegs.T1CON.bit.TECMPR=1;       //使能定时器比较操作

    EvaRegs.T1PR=0x927B;              //1KHz的PWM,周期为1ms
    EvaRegs.T1CMPR=0x3A98;            //占空比为40%,低电平有效
    EvaRegs.T1CNT=0;

   EvaRegs.T1CON.bit.TMODE=2;        //这里置2是连续增模式,但其他模式分别是什么 从哪里可以看到?

  EvaRegs.T1PR=0x927B;              //1KHz的PWM,周期为1ms又是怎么通过0x927B计算出来的,相关公式怎么查?
新人实在不了解,教材上面有的寄存器有介绍 有的并没有《tms320f28335-28332-28334官方中文手册》也只是给出了寄存器的地址,并没有说明这种函数 EvaRegs.T1CON.bit.TMODE=2;具体的介绍,是不是我看的方法不对啊?

网友A:
官方下载datasheet  有的

网友B:
这种芯片官网肯定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手册说明寄存器的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寄存器,可以查看代码定义的此寄存器地址,根据地址对应找寄存器说明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D:
下载一个C2000助手,完美解决

网友E:
struct 位域名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 位域长度}

网友F:
struct bs
{int a:8;int b:2;int c:6;}data;注意这里的分号,否则报错。
说明data为bs变量,共占两个字节。其中位域a占8位,位域b占2位,位域c占6位。
注意:1、位域不可横跨2个字节
      2、位域长度不小于8;
      3、位域可以无域名,这时候只是起到填充调整的作用。
实例:
struct SCICCR-BITS
{
Uint16 SCICCHAR:3;字符长度控制位
Uint16 ADDRIDLEMODE:1;
......
Uint16 STOPbits:1;
Uint16 rsvd1:8;高八位地址是保留的,防止地址错位。rasvd1是固定用法。
}

网友G:
如果想查看DSP某一具体型号寄存器的具体内容,是需要看用户手册的。

网友H:
TI给每个模块都提供了一个用户手册,而且对应模块的用户手册也将这个模块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都写到了。楼主在一个用户手册里面是找不到其他模块的寄存器的,只有下载对应模块的用户手册,才能看到相应模块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I:
;高八位地址是保留的,防止地址错位。rasvd1是固定用法

网友:
你要查看寄存器的什么

网友J:
这个是哪个的DSP芯片呢

网友K:
DSP是没有固件库的。

网友L:
tms320f28335?

网友M:
你说的这个是函数的库。

网友N:
EvaRegs.T1CON.bit.TMODE这个是跟位直接定义的。

网友O:
你需要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P:
去官网找找看有相关的手册吗

网友Q:
寄存器的地址就是赋值的方式。

网友R:
官方手册都是芯片的Datasheet呢

网友:
在手册都有对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J:
现在的dSP都是看官网的手册。

网友K:
你要学习哪个芯片呢

网友L:
网上有tms320f28335的资料。

网友M:
是程序内部定义的位。

网友N:
这样赋值的方式比较简单。

网友O:
现在的寄存器的资料都是网上提供的资料。

网友P:
只要寄存器的地址能够对应上就可以。

网友R:
官网的寄存器每一位都在里面有所定义。

网友Q:
寄存器的地址对应的寄存器的内容这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