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C3843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21):
这个我下去搭个电路的调试下,看看效果的再说

网友B:
电路没有起振

网友C:
找UC3843的典型应用电路试试

网友D:
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

网友E:
在更换完周边损坏的元件后先不装开关管(MOSFET)加电测量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
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脚电压低其余接脚
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网友F: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
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MOSFET)短路后
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体则电源开关管(MOSFET)
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G:
估计是UC3843已经内部烧坏了

网友H:
UC3842B的7脚外部滤波电容若出现容量减少或者漏电程度增大的现象时,也会引起输出电压高、启动难、不启动等一系列故障

网友I:
3842损坏最常见的是6、7脚对地击穿,如果这两脚都未击穿,而电源不能正常启动,直接更换。
  3842的7脚在9-15V之间变化,最常见的原因有负载短路,7脚滤波电容失容,3842本身异常。

网友J:
我感觉 C9 放在那里是有问题的.   不如先去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