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的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8-04-21):
想请问一下这个DSP28335x_Device头文件是在程序编译时生成的还是CCS软件带有的?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添加的啊

网友B:
一般.h的文件都是自己写的,有库文件的除外

网友C:
这是是官网给提供的函数库中的一个头文件,不是编译生成的,而是TI公司已经写好了,直接由用户调用就行

网友D:
不用在使用前是要在CCS里面设置头文件路径的

网友E:
例程里面都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F:
工程文件夹中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G:
如果你的文件夹里有这个文件,编译时候找不到,那就是路径的问题,改一下包含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H:
是不是路径有中文?

网友I:
直接通过add file把该头文件包含进工程

网友J:
DSP2833x_h文件放到了工程目录下

网友K:
这个应该是自己的程序

网友L:
TI 官网下载controlsuite,里面有F28335的例程和头文件

网友M:
TI官网可以下载CCS3.3中C2000系列的头文件

网友N:
头文件不用添加,好像得设置一下

网友O:
设置一下DSP就行;具体步骤:project——compiler——preprocesso——include search path——填入.\include;..\include。

网友P:
在主函数那块写入include "DSP2833X_Device.h",编译后程序会自动生成头文件,加入你的include目录下

网友F:
路径有问题

网友H:
右键工程,有一个build option,里面的compiler 》 include path中,找到device.h头文件的文件夹路径

网友I:
直接复制该头文件在你的工程目录下

网友J:
Inlcude path的路径不能选,只能手动输入

网友K:
这个库就是自己带的。

网友L:
http://www.ti.com.cn/tool/cn/controlsuite

网友M:
有一个DSP280x_headers文件夹

网友N:
把头文件包含到工程里

网友O:
放到从官网下载的DSP2833x_common\source文件夹下

网友P:
把头文件直接拷贝

网友Q:
这个是需要手动加载进去的

网友R:
这个是需要进行手头加载的呢

网友S:
头文件的都是自己添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