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N3763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8-04-21):
CN3763这个芯片自带升压么?如果我7到9V充电电压进去能给12V的锂电池充满电么?

网友A:
规格书看到最低是6.6V

网友B:
感觉不太可行

网友C:
电源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看规格书计算电感就知道了

网友D:
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

网友E:
CN3763是降压充电管理芯片,只能降压不能升压,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电压即为充电电压),也就是说楼主如果想给12V的锂电池充电的话,输出电压必须大于12V+,具体多少要看电池特性。

网友F:
给楼主提供一篇百度文库的**,可以了解一下这款芯片的特点。https://wenku.baidu.com/view/9a65bf913b3567ec102d8af9.html

网友G:
7到9V充电电压不能给12V电池充电
水往低处流,一样的道理

网友H(点评):
对,长时间电压低充电不足,会导致电池内部的硫酸铅盐化,造成电池容量的降低。

网友H:
不可以的,如果是低电压向高电压充电的话,不但充不进,反而会将大电池的电放出,形成反向充电,反而会损坏充电器。

网友I:
手册不是说, 芯片会升压到 12.6V 给电池充电,  那么最高也就充到这个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