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电路设计困境

楼主(2018-04-21):
电路设计请看图片
情况: 如果正常开关 电路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频繁一开一关  电路中的 R3 就烧坏了
请问该如果处理 或者如果把R3 改成NTC电阻会起效吗? 谢谢!!

网友A:
R3改成NTC 电阻的话,会在刚上电的时候起到抑制尖峰的作用,温度升高后就不会有效果了,不知道如果加个电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加大电阻功率,而不是用什么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改成NTC 电阻的话,会在刚上电的时候起到抑制尖峰的作用,温度升高后就不会有效果了,不知道如果加个电容 ...

谢谢您的建议  如果需要加个电容的话 按您的建议 加在哪个位置 以及多少容量以及伏数的电容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阻功率,而不是用什么NTC。

谢谢您的建议  您的意思是加大R3电阻的功率吗? 目前R3电阻使用的是 2512 100Ω 1W 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您的意思是加大R3电阻的功率吗? 目前R3电阻使用的是 2512 100Ω 1W 5%  ...

你可以计算或测试一下电流峰值,根据峰值计算电阻功率。

网友B:
不想计算可以用工程实验法,先用大功率电阻,比如5W的,反复开关模拟不断的峰值电流冲击,然后断电监测电阻的温升,很烫手就再加大,不算怎么烫手可以降低一些功率再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想计算可以用工程实验法,先用大功率电阻,比如5W的,反复开关模拟不断的峰值电流冲击,然后断电监测电阻 ...

这个电阻不会发烫的,是瞬间电流过大烧坏的。

网友D:
C1电容上的电在没有放完的情况下,在上电,就有可能烧掉电阻

网友E:
电阻要用碳膜电阻。
加大电阻功率或减小电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阻要用碳膜电阻。
加大电阻功率或减小电阻值。

这个电路我试过,就算是用1R/1W的电阻,损坏率也高,后来干脆去掉。R1用200K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试过,就算是用1R/1W的电阻,损坏率也高,后来干脆去掉。R1用200K以上. ...

是电阻型号没选对。

这电阻就是降低瞬间大电流的,不应该去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不会发烫的,是瞬间电流过大烧坏的。

就是要你去模拟大电流,或者去计算或测试峰值吧。

网友B:
嫌麻烦,直接换个2-5W的电阻。

网友G:
R1烧坏问题根本不是功率问题
而是R1电阻的耐压值不够
关于电阻的耐压问题很少有人注意

网友H:
由于电容C1两端的电压不能快速变化的话,快速开关的话,相当于瞬时外部电压在100Ω电阻上了。

网友I:
这个老经验,往往不能解决新问题。
电阻烧坏,加大功率,当然可行,但是不经济,要么体积太大,要么故障率高,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你用贴片2512,告诉你,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电阻,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要换一种抗浪涌的电阻,不过这种电阻比较贵,普通的6分,抗浪涌的要0.3元左右,交期也长。
如果用插件的,价格和交期会好很多。
你网上找找PYu-SR_20105_RoHS_L-v2,YAGEO的电阻。上面有抗冲击电流和时间的关系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老经验,往往不能解决新问题。
电阻烧坏,加大功率,当然可行,但是不经济,要么体积太大,要么故障率 ...

谢谢您的建议   使用抗浪涌电阻 成本会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烧坏问题根本不是功率问题
而是R1电阻的耐压值不够
关于电阻的耐压问题很少有人注意 ...

谢谢您的建议 耐压值不够 是需要提高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