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采集电平变化 并能产生脉冲信号的逻辑芯片

楼主(2018-04-21):
譬如: 能够采集PWM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并在电平变化时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用硬件实现DSP的cap功能,

请问有啥样的逻辑芯片能有这功能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也没用过的,下去找下的先

网友B:
异或门+D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用过的,下去找下的先

楼主:
你好 我按照您的原理图 测试了一下
发现输出(2)是跟踪输入(1)的

我希望输出只是采集输入的上升沿,并产生一个脉冲, 其他时刻全部低电平
谢谢您

@xch :1 4脚 接高电平了 但是5脚一直低电平 6脚一直高电平
xch
是不是第1,4脚没接高电平?
xch
你的电路搭错了。你测7474 的 5,6 脚是不是没有翻转?

楼主:
5脚输出 和 6脚输出应该有问题

1通道(In)
2通道(out)
3通道(5脚输出)
4通道(6脚输出)

谢谢您

楼主:
我选的7474的引脚是这样的我是按照你的原理图  1脚对应1脚   2脚对应2脚......

(两个pin脚名不一样)
谢谢您

xch
1,4 脚是高电平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选的7474的引脚是这样的我是按照你的原理图  1脚对应1脚   2脚对应2脚......

(两个pin脚名不一样)

是的  接的都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的7474的引脚是这样的我是按照你的原理图  1脚对应1脚   2脚对应2脚......

(两个pin脚名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按照您的原理图 测试了一下
发现输出(2)是跟踪输入(1)的

xch
以上输出像毛刺一样的脉冲是我故意将门电路延时扩大10倍得到的,为了显示出来。实际脉冲比图纸上要窄10倍。

楼主:
是不是因为脉冲太窄了 我的示波器采集不到

我确实按照您的拓扑连得电路

最后输出能不能做一个下降沿延时 (上升沿不变), 这样脉冲宽度会变宽

我昨天串联了一个RC电路 ,但他不仅上升沿延时,下降沿也延时,所以效果还是一样的 ,示波器显示没变化
还有 麻烦问一下 你仿真的波形的频率周期是多少

谢谢您

xch
看示波器参数可得周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脉冲太窄了 我的示波器采集不到

我确实按照您的拓扑连得电路

使用一阶RC扩展脉冲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脉冲太窄了 我的示波器采集不到

我确实按照您的拓扑连得电路

将RC时间参数放大10倍,这下显示出上图丢失的脉冲了。

xch
C1 从 100p 改为 1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脉冲太窄了 我的示波器采集不到

我确实按照您的拓扑连得电路

建议你去下载这个免费软件,练习摸索提高一下电路基础。

楼主:
我在输入D触发器的3引脚(CLK)之前加了一个RC电路 做100us的延时 就实现了捕捉。但我不知道150MHZ的DSP能不能捕捉这么快的信号  我个实验看看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下载这个免费软件,练习摸索提高一下电路基础。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输入D触发器的3引脚(CLK)之前加了一个RC电路 做100us的延时 就实现了捕捉。但我不知道150MHZ的DSP ...

肯定行。一般外设总线2个时钟脉冲宽度就能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阶RC扩展脉冲宽度。

你好  7486异或门的信号输入是正常的(高电平5v,低电平0v),
但异或门的输出的高电平是0.3v左右 低电平0v
输出逻辑是正常的,只是输出电压太低了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7486异或门的信号输入是正常的(高电平5v,低电平0v),
但异或门的输出的高电平是0.3v左右 低电平0 ...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和电流。
再看看输出有没有并联了另外个逻辑输出。比如MCU I/O引脚初始化成输出低电平模式

xch
你在86芯片输出端串联一个1K电阻.看看电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