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器可以分出多跟线同事给多个PCB烧程序吗

楼主(2018-04-21):
STC下载器可以分出多跟线同事给多个PCB烧程序吗

网友A:
不可以,需要专门的多路烧写器。

网友B:
不能,因为下载程序时,单片机有应答,多个单片机并联,应答信号会出错。

网友C:
不能,必须一对一,因为下载需要应答。

网友D:
可以离线下载,   哪东西~~~非常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离线下载,   哪东西~~~非常便宜的

谢谢 你说的那个老板觉得不行  要求就是一拖多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需要专门的多路烧写器。

STC有专门的多路烧写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因为下载程序时,单片机有应答,多个单片机并联,应答信号会出错。 ...

貌似我问了很多人 好像都这么说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有专门的多路烧写器吗

有,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E:
是有多高的产量需要这样弄
多搞几个串口不就完事了

网友F:
多弄几个串口,从电脑多接出几路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说的那个老板觉得不行  要求就是一拖多下载

自己做个并行烧写器罗,我也正在做,电脑上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宏晶烧写软件,用不同的COM口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个并行烧写器罗,我也正在做,电脑上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宏晶烧写软件,用不同的COM口下载就行了 ...

你做的怎么样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弄几个串口,从电脑多接出几路就可以

哦哦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单独购买。

你说的哪个是只能烧多个芯片吧 我是线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多高的产量需要这样弄
多搞几个串口不就完事了

我们那是USB口  而且我试了接多个烧录器并且双开软件  虽然能下载 但是不能同时给多个板子  还是一个下载完 去掉另一个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个并行烧写器罗,我也正在做,电脑上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宏晶烧写软件,用不同的COM口下载就行了 ...

双开不行我试了

网友H:
用离线下载器呗,之前公司就是这样弄的,一次烧写10个,产量再大也不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哪个是只能烧多个芯片吧 我是线烧

STC的都是通过串口烧写,从批量烧写器上引线到你的板子上即可。

网友A:
注意,批量烧写器应该都支持离线烧写,原理是多串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那是USB口  而且我试了接多个烧录器并且双开软件  虽然能下载 但是不能同时给多个板子  还是一个下载 ...

我两个CH340G 的USB转串口,两个单片机板STC12C5A60S2,STC软件版本6.86C,同时下载两块单片机,没有任何问题,都是插在USB口上。

系统WIN10 64位。

网友D:
脱机下载把  作个100台  也就 10~15块一台的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机下载把  作个100台  也就 10~15块一台的造价

关键还是一个人操作  再说老板也不舍得买买一百台回来各种设计组装还的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两个CH340G 的USB转串口,两个单片机板STC12C5A60S2,STC软件版本6.86C,同时下载两块单片机,没有任何 ...

好吧  我的是STC15W204S   你说的方法估计我都难实现哈哈 老板只要是买东西估计都不会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两个CH340G 的USB转串口,两个单片机板STC12C5A60S2,STC软件版本6.86C,同时下载两块单片机,没有任何 ...

哦哦对了两个CH340G你是通过一个USB口还是独立的各是各的,你的软件是双开还是单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对了两个CH340G你是通过一个USB口还是独立的各是各的,你的软件是双开还是单开   ...

两个USB,两个STC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USB,两个STC软件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