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带芯电感的理解

楼主(2018-04-21):
最近了解电感,所以在网上看了各位大师的**,然后结合自己个人理解,写了下面对电感的理解,也不知对不对,望各位大师指正

电感感悟:
一.电感磁芯的磁化过程理解:
如上图:电感磁芯磁化前,磁畴方向无序对外表现无磁性。当加上磁化电流时磁畴按同一方向磁化,对外开始表现磁性。如下图
当磁芯所有的磁畴都磁化后,达到磁饱和状态。

二.磁化时相关术语理解
1.磁场强度:H=NI/l     l为磁芯的磁路长度、N为线圈匝数、I为流过线圈的电流
     磁场强度本质就是外加电流所产生的对磁畴进行磁化的激励源
1.磁阻:Rz=l/us      l为磁芯的磁路长度、 u为磁芯的磁导率、s为磁芯面积
     磁阻的本质是由磁畴引起,在磁化前,磁畴杂乱无序因而磁阻最大,磁饱和后磁畴完全磁化因而磁阻最小。
2. 磁感应强度:B=uH
     磁感应强度本质是磁芯横截面单位面积上磁畴被磁化的个数,即一个被磁化的磁畴就代表了一条磁力线。
3.磁导率u:磁导率本质只是表征一种磁性材料的磁畴容不容易被磁化的能力。

三. 电感的储能形式理解
磁力线的条数就代表了电感的储能能力,即磁力线越多则储能就越多,可以用磁通量 ф=B*S来表示

四. 关于磁芯气隙理解

b虚线为无气隙的磁化曲线,实线为有气隙的磁化曲线。
1. 气隙并没有存储能量,只是降低了磁芯的剩磁,增加了可利用的磁力线条数△B,使得磁芯与外界的能量交换(吞吐量)变大,即看似容量变大,实质没变。
2. 气隙为什么会降低剩磁?????
可否这样理解:磁畴的磁化和退磁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由于气隙的存在,磁力线的聚合与释放通路不畅,即磁畴的磁化和退磁速度(磁化率)变慢,使得磁畴的磁化和退磁时间变长,进而就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退磁,不至于H=0时,还有大部分磁畴没反应过来没完成退磁,所以气隙使得剩磁变小。
3. 气隙最大的好处:1.减小了剩磁,从而增大了磁芯与外界的能量交换
                             2.由于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使磁芯达到磁饱和状态,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控制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