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忙讲解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8-04-21):
小弟学浅有些没太弄这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

U6 的PIN#3 不接地吗?

网友A:
光电二极管产生一个1--->2光电流,经过R12转换为电压控制MOS管的通断。光电二极管的2脚是不是需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二极管产生一个1--->2光电流,经过R12转换为电压控制MOS管的通断。光电二极管的2脚是不是需要 ...

这是一个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反馈二极管是做什么的

跨阻放大器 整流

网友B:
你电路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