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信号放大

楼主(2018-04-21):
我一直是做软件的,但是目前想搭个放大器电路,只是临时要用,所以公司不给钱买,也不给经费。

放大器需求是
输入是 信号发生器或MCU产生的PWM信号(PWM高2V左右,PWM低0V,PWM频率100HZ~200HZ)
输出是 同相的大功率的PWM信号, 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

输入PWM和13V电源接入放大器, 放大器输出同相的PWM, PWM高为电源电压13V, PWM低为0V, 频率等同。

不过不知道怎么搭,望大神们指点下

@xch 谢谢
xch
你这信号幅度有点小。试试TI 的 LM5112.免费申请样品符合老板要求

网友A:
分立件搭就是施密特整形+推挽CE/CS输出级。专用驱动你看看上面网友推荐的LM5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件搭就是施密特整形+推挽CE/CS输出级。专用驱动你看看上面网友推荐的LM5112。

...

@xukun977, 谢谢,虽然我还不清楚什么是施密特整形和 推挽输出, 我先找找资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xukun977, 谢谢,虽然我还不清楚什么是施密特整形和 推挽输出, 我先找找资料学习下 ...

@xch LM5112是大功率,大电流器件,如果没搭好, 估计会在我的实验室放鞭**。TI应该有仿真软件,我应该可以用TI的仿真软件仿真下吗?请问 TI的仿真软件叫什么来着? 是否可以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