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AC220V继电器控制AC220V电机,经常死机

楼主(2018-04-22):
各位前辈:
最近做一个实验,通过单片机采集液压压力信号,并通过5V继电器控制AC220V继电器,进而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实验过程中,每当电机启动或停止时,单片机会死机。由单片机控制的5V继电器与单片机电源独立并采用光耦隔离,但单片机电源由USB提供。压力信号通过压力变送器输入ADS1115 模数转换芯片,采用的是I2C模式直接将AD芯片与单片机I/0连接(两者共用电源)。目前发现原因是由电机启动或停止瞬间电压不稳造成死机,还有一中可能启动停止瞬间有较大的电流通过AD芯片传入I/O,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没有合适的滤波电路呢?

网友A:
和你的电路有问题,上原理图。有做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电路有问题,上原理图。有做隔离吗?

不好意思 没有画原理图 直接买的模块接的线  哪方面隔离呢?把模拟信号输入给AD需要加隔离吗

网友B:
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C:
将电源做好,一排排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等频繁动作都没事。

网友D:
继电器在切换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dI/dt.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能稍微好点。

网友E:
电路设计的问题,隔离、走线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画原理图 直接买的模块接的线  哪方面隔离呢?把模拟信号输入给AD需要加隔离吗 ...

总应有个电气接线图吧,手绘也行,你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尽然没图纸。

网友G:
220而已,来个浪涌你咋办

网友H:
电机上并联一个0.1UF安规电容,相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