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用电故障控制系统的实现

楼主(2018-04-22):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用电故障控制系统的实现

      本文创新点在于用8051单片机实现了一个多功能用电故障控制器,具有字符提示和语音提示功能,改变厂目前漏电保护器和过载保护器功能单一,故障出现时没有任何提示等缺点。

  1 摘要

  对于电网短路和线路故障检测保护已有不少研究。市面上的电器短路、过载、超压的保护器功能单一。容易损坏,没用提示功能,不够人性化。但随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用电设备也不断增加,产生了肓目用电现象。这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其中危害性最大的用电故障有三种:输入电压过高、室内线路严重过载、用电器短路。本文设计的单片机AT89C5l用电故障控制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三种故障带来的危害。

  2 硬件组成

  单片机用电故障控制系统的硬件分别是:由降压变压器、2个相瓦串联的感应线圈、升压变JK器、电磁开关、5V稳压电源、超压过流信号获取比较电路、可编程接门扩展芯片8255、HD44780字符液晶显示模块、ISD2650语音芯片。扬声器和电容电阻等元器件组成,系统使用一片805l为控制芯片。控制和提示系统的基本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单片机用电故障控制系统原理图

  3 工作原理

  3.1 获取故障检测电压

  由电磁学理论得,通电导线周嗣有电磁场产生。在供电的电线旁安置两个串联的电磁感应线圈(形状为矩形)来获取由导线电流变化产生的信号电压。

  由文献中得,感应线圈电压计算公式为:

  其中,μ0为真空磁导率,W为交流电的角频率,Im为用户总线的最大额定电流(可变值),N感应线圈的总匝数,l为感应线圈的长。d为感应线圈距导线的距离。a为感应线圈的宽。

楼主:


网友A:
危害性最大的用电故障有三种:输入电压过高、室内线路严重过载、用电器短路。

网友A:
这个就需要提前的进行智能检测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