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U的音频信号分析仪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8-04-22):
基于MCU的音频信号分析仪的解决方案

1 系统方案论证与比较

  1.1 摘要:本音频信号分析仪由32位MCU为主控制器,通过AD转换,对音频信号进行采样,把连续信号离散化,然后通过FFT快速傅氏变换运算,在时域和频域对音频信号各个频率分量以及功率等指标进行分析和处理,然后通过高分辨率的LCD对信号的频谱进行显示。该系统能够精确测量的音频信号频率范围为20Hz-10KHz,其幅度范围为5mVpp-5Vpp,分辨力分为20Hz和100Hz两档。测量功率精确度高达1%,并且能够准确的测量周期信号的周期,是理想的音频信号分析仪的解决方案。

  1.2 采样方法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用DDS芯片配合FIFO对信号进行采集,通过DDS集成芯片产生一个频率稳定度和精度相当高的信号作为FIFO的时钟,然后由FIFO对A/D转换的结果进行采集和存储,最后送MCU处理。

  方案二、直接由32位MCU的定时中断进行信号的采集,然后对信号分析。

  由于32位MCU -LPC2148是60M的单指令周期处理器,所以其定时精确度为16.7ns,已经远远可以实现我们的40.96KHz的采样率,而且控制方便成本便宜,所以我们选择由MCU直接采样。

  1.3 处理器的比较与选择

  由于快速傅立叶变换FFT算法设计大量的浮点运算,由于一个浮点占用四个字节,所以要占用大量的内存,同时浮点运算时间很慢,所以采用普通的8位MCU一般难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运算,所以综合内存的大小以及运算速度,我们采用Philips 的32位的单片机LPC2148,它拥有32K的RAM,并且时钟频率高达60M,所以对于浮点运算不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内存上都能够很快的处理。

  1.4 周期性判别与测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对于普通的音频信号,频率分量一般较多,它不具有周期性。测量周期可以在时域测量也可以在频域测量,但是由于频域测量周期性要求某些频率点具有由规律的零点或接近零点出现,所以对于较为复杂的,频率分量较多且功率分布较均匀且低信号就无**确的分析其周期性。而在时域分析信号,我们可以先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假定具有周期性,然后测出频率,把采样的信号进行周期均值法和定点分析法的分析后即可以判别出其周期性。

  综上,我们选择信号在时域进行周期性分析和周期性测量。对于一般的音频信号,其时域变化是不规则的,所以没有周期性。而对于单频信号或者由多个具有最小公倍数的频率组合的多频信号具有周期性。这样我们可以在频域对信号的频谱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其周期性。而我们通过先假设信号是周期的,然后算出频率值,然后在用此频率对信号进行采样,采取连续两个周期的信号,对其值进行逐次比较和平均比较,若相差太远,则认为不是周期信号,若相差不远(约5%),则可以认为是周期信号。

网友A:
音频信号分析仪由32位MCU为主控制器,通过AD转换,对音频信号进行采样,把连续信号离散化,然后通过FFT快速傅氏变换运算,在时域和频域对音频信号各个频率分量以及功率等指标进行分析和处理,然后通过高分辨率的LCD对信号的频谱进行显示。

网友A:
该系统能够精确测量的音频信号频率范围为20Hz-10KHz,其幅度范围为5mVpp-5Vpp,分辨力分为20Hz和100Hz两档。

网友B:
我们通过先假设信号是周期的,然后算出频率值,然后在用此频率对信号进行采样,采取连续两个周期的信号,对其值进行逐次比较和平均比较,若相差太远,则认为不是周期信号,若相差不远(约5%),则可以认为是周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