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mpedance与resistance的区别

楼主(2018-04-22):
最近在读一些英文的关于电路基础的教材,但是经常碰到impedance和resistance之类的词,感觉总是会搞混,而且也发现一个明确的说明,什么时候该用这个,什么时候该用那个,小总结了一下,怕以后又忘了。(只是把中英文的对应总结了一下,具体应用场景的总结,能力不足

网友A:
i 是纯虚阻抗,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差90度,平均功率是0,RES是实阻抗,电压与电流同相。实功率不为0,实际中,是二者的结合。

楼主:
刚才的图片没传上

网友B:
“impedance”是阻抗,意味着其不仅含还含

导纳类似,其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的图片没传上

这样翻译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