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上的互易定理说法非常不妥!

楼主(2018-04-22):
百度截图:

这种说法错误之一,是定义的时候不要用排除法,即把“不含受控源”,修改成“仅包含RLCT”。
错误之二是这个定理用途极广,不单单是直流电路。所以“线性电阻”要修改成“线性时不变”。
错误之三,这个定理相比教于戴维南诺顿,受限更厉害,还要加约束条件--网络不能是变异型的。
错误之四是对于波形,不要说电压表读数不变,而是响应相同!
错误之五是即便是只包含RLC的电路,对于线性定义,必须排除offset,所以要强调是零状态。

网友A:
根据课本的习题,网络含有受控源的时候,特殊情况下才成立。这个定理到底有哪些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课本的习题,网络含有受控源的时候,特殊情况下才成立。这个定理到底有哪些用途啊。 ...

不要玩特殊,没一点意思!

例如,非线性电路,在一定情况下,照样满足叠加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