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帮忙分析下电流转电压电路。

楼主(2018-04-22):
为什么U1A和U1B要用个变阻器串联起来,不理解。

网友A:
图中四个运放中的前三个是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那个“变阻器”是用来调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四个运放中的前三个是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那个“变阻器”是用来调增益的。
...

谢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