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link Keil Driver问题

楼主(2018-04-22):
我之前用N76e6161时装的是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版本,这个版本装了以后在keil_v5 \C51\ BIN会有一个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但是我目前装最新下载的Nu-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版本时候在keil_v5 \C51\ BIN下没有会有一个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在仿真的时候会提示没有这个.dll文件。请问一下为什么新版本会这样?是不是没有把这个文件做到Nu-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版本的安装包里面去?谢谢,我只在只好装回原有版本。

同博主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我装的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版本,有dll文件,但在keil中下载时提示我版本需要升级恢复。然后重装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版本,又提示我缺少dll文件。心累。。。

网友A:
我的是2.0版本的,安装后发现有这个文件。

网友B:
hehe,我有两个版本。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8.zip (1.82 MB, 下载次数: 110)

可以用 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啊,我是用的2.0这个,还可以。

网友C:
没遇到这个问题,我安装的有

网友D:
没遇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E:
发现新版的这个驱动安装包很大啊,一回儿下载看安装测试

网友E:
C:\Program Files (x86)\Nuvoton Tools\Nu-Link_Keil
发现默认安装的位置跟之前的不同了。

网友E:
C:\Keil_v5_C51
噢,有了两个选项,后面还有这个。

网友E:
目标位置:
      C:\Program Files (x86)\Nuvoton Tools\Nu-Link_Keil

开始菜单文件夹:
      Nuvoton Tools\Nu-Link Driver (Keil)

用於Keil的NuMicro Nu-Link驱动程序将安装到:
      C:\Keil_v5_C51

网友E:
我删除了原来版本带的,安装了新版的,真的没有在BIN文件生成这个dll

网友E:
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是老版本的东西,应该是没有这个的,还是安装老版本的驱动吧。

网友E:
又对比了一下,发现问题了,这个是nu-LINk的驱动,所以没有那个,而有那个dll的是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

就是楼上发的那个。我说怎么相差这么大

网友F:
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官网找不到那个文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又对比了一下,发现问题了,这个是nu-LINk的驱动,所以没有那个,而有那个dll的是
  Nuvoton_8051_Keil_uVi ...

两者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哈哈。

网友H:
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
本来就不是8051的驱动,这个是硬件的驱动,后者算是MDK的插件吧。

网友I:
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 我安装了也没有在BIN文件夹下找到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文件啊

网友I:
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安装了个前面版友wanduzi提供的那个6561的版本,安装后确实在BIN文件夹下是有那个DLL文件的。 偏偏我的nulink的FW版本又比较高,提示让我 restore ICE的FW,但是我按照提示,又没办法降级NULINK的FW

网友I:
C51不行,但ARM项目里是正常可用的。

网友I:
@zj4068
  请问能否把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这个文件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J:
官网最新版本存在问题,建议使用v2.03的版本

网友K:
牛堂主也来了,果然是官方的驱动有问题。我要删除了我下载的那个文件。

网友L: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难题。重装系统后,没这个。。

网友M(2019-11-18):
引用 网友B:
hehe,我有两个版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