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怎样检测电池接上了比较好?

楼主(2018-04-22):
想做智能电动车充电器,需要防反接功能,怎样即时检测电池接上了充电器比较好 ?防反接功能需要怎么做呢?有朋友做过智能电动车充电器吗?

楼主:
其实就怎样最后的感知电池接上充电器 ,做过智能充电器的朋友有吗?

网友A:
防反接正极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电池是否接上检测,搞两个电阻分压给ADC就可以了。。。当然比较器,PMOS管都可以。

网友B:
防反接正极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应该不行。电池接反,二极管会导通,可能损坏充电电路。

网友B:
没做过智能电动车充电器。
我想,正常电池会有个电压,能否判断这个电压?
一个电压(高于电池最大电压)通过一个很大的电阻接电池正极,有下图3种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正极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电池是否接上检测,搞两个电阻分压给ADC就可以了。。。当然比较器,P ...

过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智能电动车充电器。
我想,正常电池会有个电压,能否判断这个电压?
一个电压(高于电池最大电压)通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智能电动车充电器。
我想,正常电池会有个电压,能否判断这个电压?
一个电压(高于电池最大电压)通 ...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我电池是43V,要取得一个比43V更高的电压,还得再搞一组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正极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应该不行。电池接反,二极管会导通,可能损坏充电电路。 ...

怎么会导通呢?反向耐压不够?求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导通呢?反向耐压不够?求指导,谢谢!

跟反向耐压没关系。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多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防反接,将接插件设计时考虑外形即可。是否可靠链接,可以检测充电回路电流电压,或者在接插件内增加一个接触点,用于判断是否正常链接。

感觉这是更好,更简单的方法。我只想到用电路的办法。

网友D:
你只需要使用 USB 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8-07-21):
1.防反接用MOS管做是最好的,對效率影響也不大,
2.用肖特基是可以,大電流的時候損耗有點大,會影響效率,發熱也大,需要加散熱片,
3.如果電流不大,要求不高你用橋整也是可以的,隨便你怎麼接都可以用,
4.負極到正極之間接一個二極管,正極輸出接保險,接反就燒保險,這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