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设计

楼主(2018-04-22):
制作的输出3.3v—-7v的可调电源,输出电流达300mA,可以使开关电源也可以是线性电源,实验为低压实验,可使用5号电池串联构成电源供电,或者使用9v方形电源供电,或者使用实验室的稳压电源,不可使用220v电源

网友A:
没有别的要求:比如静态功耗,精度,温漂啥的?那符合你这个要求的太多了啊,最简单的,带可调功能的AMS1117就可以的

网友B:
三节锂电池是不是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别的要求:比如静态功耗,精度,温漂啥的?那符合你这个要求的太多了啊,最简单的,带可调功能的AMS111 ...

我是这个方面的新手,什么都不懂...可以的话希望帮忙设计一个,我想看看模板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很多元件都弄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个方面的新手,什么都不懂...可以的话希望帮忙设计一个,我想看看模板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很多元 ...

最简单的,可能是使用LM317,只有三条引脚,外围元件也少。

网友D:
搞个12V铅酸电池 淘宝买个DCDC 可调 就有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