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不准

楼主(2018-04-22):
采开发板上的3.3V输出口   得出的结果图如下
我是用四个通道采完之后计算平均值的
    RESULTA0 = AdcRegs.RESULT0>>4;
    RESULTA0 += AdcRegs.RESULT2>>4;
    RESULTA0 += AdcRegs.RESULT4>>4;
    RESULTA0 += AdcRegs.RESULT6>>4;
    RESULTA0 = RESULTA0/4*3;
最后返回的是RESULTA0,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后用matlab画出来的图形
我在最后乘了个3,虽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测过一次0V,结果大概在300到600之间跳动
这次在3000上下跳动   跳动幅度这也太大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采样口电压不稳

网友B:
采样电压不超过3V

网友C:
电源干扰太大

网友D:
您好,我现在其中一个口也出现这种情况了,采样口电压还是对的,就是采样得到的寄存器值不对!

网友E:
是不是DSP本身有缺陷,导致需要对采样结果进行滤波

网友F:
和待采样电路没共地??

网友G:
AD排序器的寄存器设置不正确,一般可以参照官方给的例子来设置

网友H:
可能是你的均值滤波算法有问题

网友I:
其实即使你选的是最小值的看结果大概是1.15V左右,与1V还是存在较大的电压差,所以,感觉还是有点问题,你可以看看你的板子的ADCLO是否连在GND上面还是悬空的?

网友J:
分压电阻在不同电压下不再线性

网友K:
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L:
是不是转换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M:
这个滤波信号后采集。

网友:
你怎么发送的数据呢

网友N:
这个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O:
使用的是外部的ADC吗

网友P:
波动太大了。

网友Q:
这个怎么结果还在循环加减呢

网友R: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分压电阻不是线性的

网友K:
这个是不是数据的问题呢

网友L:
使用串口输出试试。

网友M:
前段加上滤波电路。

网友N: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O:
内部的ADC采样信号不稳定。

网友P:
使用内部的信号滤波算法。

网友R:
软硬件都检查试试。

网友Q:
输出单一的信号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