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保险丝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8-04-22):
(无正文)

网友A:
不安全啊,产品上不允许的

网友B:
拧在一起,数条都用过,就象一般软线,数根成一股。

网友C:
保险丝不能并联

网友D:
不能这么用,不安全

网友B:
不可能都很完美,在有的环境只能如此应急使用。有时候要顶用好多天,才有原来规格的保险丝。

网友E:
不安全?为啥呢?

网友F:
不能保证两个保险连接的电阻完全一样

网友G:
这个不可以的  楼主将一段保险丝理解为电阻试试看

网友H:
用一个大一点的保险丝

网友I:
这个不建议这样的,达不到索要设计的目的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都很完美,在有的环境只能如此应急使用。有时候要顶用好多天,才有原来规格的保险丝。 ...

同意,只能应急使用一下。

网友B(点评):
有时是逼出来的,没有原规格保险丝,设备不能停,只好代用,几条拧一股就是考虑到内阻不同,关键是两头接触处,用前还做试验,预期值熔断。

网友J(点评):
回复 网友B: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安全?为啥呢?

一般保险丝的内阻不一样,并联后,流过的电流不同,理论上电流是平均分配的,但实际上会有的电流大有的电流小,在过电流冲击的时候,流过电流大的容易先损坏,接着其他的一一损坏。

网友K:
保险丝并联没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