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的数字频率计问题

楼主(2018-04-22):
F5529板子上不是有比较器B可以实现模拟电压的输入进行比较,产生的可以送到定时器A捕获,想问一下板子比较器的输入口在哪里,还有参考电压是自己软件设定的,还是要自己外部输入的??

网友A:
参考电压可以用外部输入

网友B:
最大可测输入电压是多少?网上说是3V左右,对吗?

网友C:
谁能给一个msp430脉搏测量仪的程序?

网友D:
脉搏测量仪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F:
参考电压是什么多大的

网友G:
要外部输入

网友H: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I:
测量CBOUT引脚(P1.6)

网友:
软件可以设定参考电压

网友J:
模拟电压的输入怎么不能实现呢

网友K:
这个查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L:
这个比较就是比较,为什么要输出呢

网友M:
进行比较后产生什么信号呢

网友N:
参考电压可以软件设定

网友F:
外部设定参考电压的。

网友G:
你要使用哪个输入口

网友H:
具体的功能提出来才能解决的。

网友I:
P1.1-P1.5对应TA0.0-TA0.4这5个捕获比较器的管脚

网友:
这个还跟外部的硬件有关系的。

网友J:
输入口都是固定IO。

网友K:
一般都在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L:
直接进行比较判断不行吗

网友M:
楼主说的定时器的产生有什么需要呢

网友N:
输入都是固定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