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的AD模块

楼主(2018-04-22):
DSP(28335)会不会出现其他模块是好的,但是AD模块烧了的情况?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举个其他的mcu例子,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经过ADC转换后,数据存放在fifo里,同时置标志位,通知你数据ready了,但是三路信号是在一起的,像这样3bytes  channel0  + 3bytes channel1 + 3bytes channel2,如果配置不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fifo里各个通道数据的混淆

网友B:
一般不会的,什么现象呢

网友C:
B0通道不管给多大的电平,采样结果都是一样的,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D:
其他通道呢,能采集到信号吗

网友E:
用A0、A2、A4、A6采样4个电流,一起的时候貌似可以,但是只采样一个(其他三个悬空)时也是有问题的,四个值几乎保持一致,就感觉A组的值是耦合在一起的,B组的值是耦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算不算能采样?

网友F:
建议查查软件,这个可能性大一点,是不是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进来了

网友G:
软件中怎么样才会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合在一起呢?

网友H:
多试试几个通道看看是不是都不能采集到信号,如果有通道能采集到信号而有通道不能采集就说明AD模块没问题

网友I:
这个一般IO通道的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I:
单独的AD模块损坏的倒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独立的模块吗

网友J:
有可能这个IO损坏了。

网友K:
这个怎么可能呢

网友L:
有可能损坏部分了。

网友M:
其他的模块指的是什么

网友N:
楼主检查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吗

网友O:
首先应该考虑单片机。

网友P:
你的意思是击穿了IO了吗

网友Q:
不是你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吧

网友R:
AD模块烧了很正常的。

网友:
独立的模块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其他模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都是以芯片集成的

网友L:
可能ADC采样模块被烧毁了。

网友M:
为什么会单独烧毁ADC呢

网友N:
还有ADC采样的时候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O:
现在的外部的ADC很容易损坏了。

网友P:
AD模块烧毁了,其他的应该也有问题的。

网友Q:
现在的IO都有过压保护的。

网友R:
你的电源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S:
这个还没看明白什么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