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恒功率、恒压、恒流的问题

楼主(2018-04-22):
对于恒功率模块(比如功率电源)
所以有如下疑问
【1】如果是恒功率(比如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这个恒定功率是是如何确定的
         是不是指的是电源中变压器的功率吗?还是说怎么样?
【2】比如说30A输出的驱动模块,是指输出最大30A吗?因为驱动器接负载,电流是由负载决定啊?

网友A:
最大值,由负荷决定

网友B:
恒功率一般是恒流,其特点是输出电流在一定范围可编程设置,对应电压自动适应,输出功率基本维持不变,这样一个特性称为恒功率

网友C(点评):
这个解释赞一个。

网友D:
其实并不算是恒功率  只是尽量使他维持在这个功率附近 并不能完全达到恒定不变的功率

网友E:
意思是说,最大电流是负载决定了
那比如30A的恒流输出,输出就只能是30?
负载变化,30的输出也不变?

网友F:
电流编程设置,对应电压自适应
那么电流电压相乘应该是定值,这个定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G:
根据负载确定额定功率,然后检测输出电流电压稳定在额定功率范围内

网友H:
恒电流的输出电流不受负荷影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恒功率一般是恒流,其特点是输出电流在一定范围可编程设置,对应电压自动适应,输出功率基本维持不变,这样 ...

这个概念以前听说过,现在温习一下的

网友C:
恒功率就是电压乘以电流的值是固定的。最近就用到这么一个机器,恒功率输出,但是对这个恒功率一开始没有很好的理解,市电降到200V左右的时候,测量到输出电流怎么增大了许多。以为机器不正常了,后来咨询厂家后,才真正明白这个恒功率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说,最大电流是负载决定了
那比如30A的恒流输出,输出就只能是30?
负载变化,30的输出也不变? ...

输入电压降低的时候,输出电流会增大,或者说负载电流就增大。

网友J:
恒功率一般是恒流,其特点是输出电流在一定范围可编程设置,对应电压自动适应,输出功率基本维持不变。。

网友K:
恒流设计的应用在传感器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L:
恒功率一般是恒流,其特点是输出电流在一定范围可编程设置,对应电压自动适应,输出功率基本维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