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Arm 2020以后怎么办

楼主(2018-04-22):
Keil**后是到2020年,没几年时间了,后面的怎么办呢

网友A:
还早呢,着什么急,大神们自有办法,实在不行,你修改你电脑的时间。

网友A:
修改时间就行了。况且到时候版本更新了,会有新的**工具出来的。

网友B:
想的够远。
之前我见个**工具显示2028年。

网友C(2019-01-15):
据说是没有关系的  有大神在虚拟机里面试验过 .把日期改到2030年 .然后和谐后也是到2020年. 然后选了一个大项目进行编译.  结果正常

网友D:
有一段时间没用keil了。。。

网友E(2019-03-28):
改时间?这么低级的错误以为软件厂商就不知道吗  别做阿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