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LinkV2 灯闪连接不上电脑&烧写固件 维修方法

楼主(2018-04-22):
前两天调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STLink烧了,今天正好有空修好了,把过程写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话说这不是第一次坏了,记得应该是第三次修了,质量不怎么样

首先换好芯片STM32F103C8T6, 接上SWD下载线,我手里的这个是预留了焊盘的,但没有丝印,用万用表测下很容易 就能判断这四根线序,分别是GND/VCC/DIO(PA13)/CLK(PA14),接到JLINK的swd上,
打开J-Flash ARM V4.40,
找到Target interface>选择SWD模式
找到options>project settings...,>CPU>
devrce 选择:ST STM32F103C8
其它保持默认点确定

File>Open data file...>找到stlink固件,按F5即可下载
如果不出意外过几秒就会提示成功

Programming target (65536 bytes, 1 range) ...
-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RAM tested O.K.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asing bank 0, sector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6, 57
    - Eras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Targe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 Completed after 9.591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