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硅光电池BPW34,搭配AD823AR运放问题

楼主(2018-04-22):
有光照时,运放输出端正常。当挡住硅光电池,也就是很弱的光时,运放输出负电压,这是为何?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如图所示

网友B:
正常,你反馈电阻整这么大,一点偏置电流,漏电流,失调电压都会有较大的输出,比如失调电压在输出端的输出:Vos*(1+RF/Rs),Rs为光敏管内阻,偏置电流的噪声输出:Ibs*Rf。。。。减小反馈电阻,并做一定的补偿。。。

网友(2018-09-08):
我也想用硅光电池来检测个东西,您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C(2018-10-09):
应该增加一个零点调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