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系统时钟是50MHz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2018-04-22):
开发板上的时钟是10M的,于是根据系统初始化配置,选择外部时钟后,分频再倍频后系统时钟为50MHz,但是手册上说最大时钟是48MHZ,这样再50MHz的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稳定性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

手册描述

手册描述

网友A:
按照手册走,干嘛要超频。

不是我要超频,我也是按官方给的例程中的配置选择的,板子也只官方给的呀

网友B:
我测试过75MHZ,对GPIO进行操作输出方波。没问题。
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75MHZ,对GPIO进行操作输出方波。没问题。
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

你好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厉害

超频并不代表不能用,只是说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已。比如GD32,说是代替STM32,最大也就72M了吧,实际有人用到15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频并不代表不能用,只是说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已。比如GD32,说是代替STM32,最大也就72M了吧,实际有 ...

下次我也超频玩玩看,做产品是不敢冒这个风险,

网友C:
最好不要超频,有些地方会意想的不到的。我基本都降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超频,有些地方会意想的不到的。我基本都降频使用

实际做产品超规格使用肯定心里没有底,不过我占时还只是做几个小东西玩玩,熟悉这个单片机,应该没什么问题,正好可以看看它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超频,有些地方会意想的不到的。我基本都降频使用

这是个好习惯,我一般数据手册说最大多少,就开到多少。

网友D:
稍微倍频那么一点点是不影响的,好像ST的片子,你都没法倍频到很高,因为内部限制了。

楼主(2018-05-23):
引用 网友D:
稍微倍频那么一点点是不影响的,好像ST的片子,你都没法倍频到很高,因为内部限制了。 ...

从来不倍频,稳定安全第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75MHZ,对GPIO进行操作输出方波。没问题。
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

改天我也试试,这个可以无限超频使用吗?

网友F:
他们官方修订批量使用建议不超过40M,有疑问就找他们官方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改天我也试试,这个可以无限超频使用吗?

不行,锁相环分频系数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