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硅光电池运放输入,ADC转换

楼主(2018-04-23):
硅光电池运放输入,当光照很弱时,运放可能输出负电压,这时ADC转换值会出现跑偏的现象,如何解决ADC输入负电压的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那就全部转成正压输出

网友B:
抬高信号

网友C:
当光照很弱时,运放可能输出负电压,这时ADC转换值会出现跑偏的现象,如何解决ADC输入负电压的问题?
反向比例放大,运放没有负电源,不可能输出负电压的吧。
你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光照很弱时,运放可能输出负电压,这时ADC转换值会出现跑偏的现象,如何解决ADC输入负电压的问题?
反向 ...

如图所示

网友C:
你这个需要再加一级转换了,避免ad输入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需要再加一级转换了,避免ad输入负电压。

我加了跟随器,这个太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