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楼主(2018-04-23):
请问要用STM32f103c8t6输出一个这样的波形代码咋写啊,初学者,完全不理解,如文档这样的

网友A:
没看到文档...

网友B:
这个应该去参考红外遥控编码例程

网友C:
你这个用cpld实现吧,时间太短了开销大

网友D:
最好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E:
有难度,我能做

网友F:
像这种时序严格的应用,要用定时器来计时,判断定时器的计数值。
直接寄存器操作,减少指令开销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难度,我能做

大神,怎么弄啊,我初学者

网友G:
时间太短了,估计很难。

网友H:
有点难度。我提供一种思路,可以试试看行不行。
可以看成这是一个PWM输出的波形,不管发0或1,周期都是一样的,30+90=60+60;发一串0101,即可以看作改变不同占空比输出,先把需要输出的数据计算变换成一个数组,即PWM宽度的数组,利用DMA不断更新PWM的CC值,利用DMA传输完成中断通知系统结束传输了。计算宽度方法:比如定时器跑72Mhz,采用PWM1模式,72*1.2=86.4,即把周期值设置成86,   72*0.3=21.6,把CC值设置为22表示0码,45表示1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难度。我提供一种思路,可以试试看行不行。
可以看成这是一个PWM输出的波形,不管发0或1,周期都是一样 ...

没太懂,但还是谢谢

网友I:
感觉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