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阻尼算法

楼主(2018-04-23):
现在的项目代码中很多过程都涉及到阻尼算法,有木有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说说阻尼算法的作用,以及哪些情况需要用到阻尼算法。(车速计算和按键(采样)涉及到了阻尼算法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希望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滤波算法吧。

楼主:
之前看过一些滤波的,有取几组值然后取平均值,来达到滤波的作用。阻尼,滤波,一个概念?还是作用是一样的?

楼主:
现在的代码中阻尼的配置里,参数都正反向步进值,正反向死区值,最大值,最小值。我不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配,虽然作用是为了使采得的数据更可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代码中阻尼的配置里,参数都正反向步进值,正反向死区值,最大值,最小值。我不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 ...

不知道。
做PID控制的时候,调系数,可以影响阻尼效果,不知道你说的算法是控制的还是监控的。也不知道和过阻尼、欠阻尼的概念是不是一个,英文的单次是哪个单次翻译过来的。是dam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做PID控制的时候,调系数,可以影响阻尼效果,不知道你说的算法是控制的还是监控的。也不知道和 ...

是的,damping.我看了一下配置里面有六个参数上面说的那六个。还有一个结构体是处理这六个参数和采得的值,然后得到一个要显示的值。其实我想搞明白的是,阻尼算法在单片机编程中实现,是不是模式都是这种固定的。里面的参数配置是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B(2020-05-06):
引用 楼主:
是的,damping.我看了一下配置里面有六个参数上面说的那六个。还有一个结构体是处理这六个参数和采得的值 ...

题主弄明白了吗?我也遇到了计算车速用到的阻尼算法,看不懂,也是一个结构体处理数据,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