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MSP430G2553的定时器

楼主(2018-04-23):
分解MSP430G2553的定时器

 MSP430G2553有几个定时器

  MSP430G2553具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TImer0_A TImer1_A。分别具有三个捕捉/比较寄存器,具有输入捕捉,输出比较功能。可以产生定时中断,也可以产生PWM。分别有对应的寄存器控制。定时器有三种工作模式:1.连续计数模式 2.增计数模式3. 增减计数模式。

  配置定时器时候,首先要选择相应的时钟源。在TACTL寄存器的TASSELx标志位控制,我们寻则SMCLK作为源(2MHz),然后进行一个2分频,最终震荡频率 1MHz。

  定时器a图解

  3.连续计数模式(产生一个中断标志)

  计数器将直接计数到计数器所能计数的最大值0FFFFH之后重新返回零,再次计数。返回零的同时产生一个TAIFG中断标志。如图

  4 增减计数模式(产生两个中断标志)

  当计数器计数到跟TACCR0一样的之后,然后从TACCR0开始又减少,直到为零,然后又开始增。当计数跟TACCR0一样的时候产生一个中断标志CCIFG,当减到为零的时候又产生一个中断标志TAIFG。如图:

  两个定时器接线信号说明:

该资料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