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37RMS-DC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8-04-23):
采用AD637对交流信号进行直流转换:

1、当输入信号为信号源时,频率10.6kHz,幅值大约4.5Vpp,电路设计采取数据手册上的figure5,标准的转换电路,其中Cav采取10uf电容,进行转换时,发现输出的直流电压波形利用示波器看没有太多的交流分量,很平直,如下图所示:
2、当改变输入信号源时,输入的正弦信号来自于一个能产生10.6KHz的交变磁场的螺线管上绕制的感应线圈,其所产生的感应电压,该感应电压频率也是10.6Khz,幅值大约4.7Vpp,开始采用datasheet上的figure5图进行转换,发现转换后的直流电压中的交流分量比较明显,如下图所示,然后按照datasheet上的figure11改变电路,加入二阶滤波电路,再测试发现输出直流信号中还是存在很多交流分量。交流分量进行测试如图3所示。

综上,就是不太清楚当利用信号源作为输入模拟感应电压作为输入时,幅值和频率接近,为什么输出的波形不同?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后级加入有源低通滤波电路来处理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