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15L204程序下载,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8-04-23):
谁有STC15L204程序下载的连接实物图,上传一个参考一下,我在用USB转串口模块下载线 USB转TTL 3.3V 5V FT232RL模块进行程序下载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网友A:
把供电加个开关,点下载后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供电加个开关,点下载后再上电

我在点击“下载/编成”按钮之后才接的3.3v线,还是一直显示“正在测

试目标单片机”,下面是我的实物连接图

网友B:
没用过STC帮不了你;

网友A:
你的模块是5V供电的吧?
看图片上面有个1117。

网友C:
看到你的CH340,我就感觉问题出在这里了,以前用CH340,各种出问题,自从换了FT232的usb转串口,再也不会连接不上了。

网友D:
RXD和TXD线有没有接对,实在不行只能用STC专用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块是5V供电的吧?
看图片上面有个1117。

是3.3v

网友E:
突然发现,这是ST的版块,你问STC的问题,牛X

网友A:
模块是5V供电的。
通过模块上的1117转3.3V给15L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是5V供电的。
通过模块上的1117转3.3V给15L204

是的,应该是5v,看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