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23):
altium designer13  PCB交互式布线的时候,其他线看不到,不知道碰到了哪里。请大神支招

下图是没操作的情况
这是布线的时候

楼主:
大神,还望赐教

网友:
这个现象倒是没见到过,恢复一下软件的设置试一试。如果楼主知道缘由了,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右下角点击清除重新试试。

楼主:
我在百度知道搜到了答案,这是对比度问题。在布线的状态下,按“【”键可以减少对比度,按“】”键可以增大对比度。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