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编译时出错问题解决

楼主(2018-04-23):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00E: Symbol USART1_IRQ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0x_it.o and main.o).
这是什么错误,该怎么办。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重复定义了

网友B:
串口1中断重复定义了;

网友C:
把stm32f10x_it.c里面 的串口1中断函数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义了

重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义了

哦哦哦,重复定义,看串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1中断重复定义了;

好的,好的,谢谢。明白了,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tm32f10x_it.c里面 的串口1中断函数干掉

我现在去干一下。哈哈

网友D:
USART1_IRQHandler 在stm32f10x_it.c和main.c中都有定义。

网友E:
要么定义了两次,要么就是没有extern外部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