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现代的MCU USB-SIO-ISP

楼主(2018-04-23):
ISP, MCU, USB, ov, IO
找这个东西N久了,是不是停产了ABOV现代的USB-SIO-ISP

网友A:
应该没吧,我司有代理现代芯片Q261335460

网友B:
这个好像是 81核的 盒子(ISP工具), 现在都是 51核(MC96F MC94F 系列)的了,可以OCD在线仿真,81核的芯片逐渐逐渐都会被51核的替换了, 我一直用现代, 现代现在是做到很强了,性价比也不错吗,也稳定;很不错

网友C(2018-07-31):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 81核的 盒子(ISP工具), 现在都是 51核(MC96F MC94F 系列)的了,可以OCD在线仿真,81核的芯 ...

请问下 现代的OCD2,有程序下载功能不?也就是把程序下载进它的单片机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现代的OCD2,有程序下载功能不?也就是把程序下载进它的单片机里? ...

OCD2 也可以下载程序的,

网友D:
应该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CD2 也可以下载程序的,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