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DC-DC自动升降压

楼主(2018-04-23):
输入27V(两节蓄电池串接)左右,输出要求稳定在24v左右,最大功率400W左右,,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或者方向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好强劲的蓄电池,  这个问题原理设计并不麻烦, 用个 BUCK 就可以了, 麻烦的是电流比较大.

网友B:
估计是铅酸电池,电池放电电压为9~13V,buck可不行,是要楼主提到的升降压的dc-dc

网友C:
用3842+MOSFET做BUCK-BOOST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上LT3780,外接MOS,效率很高

楼主:
方便得话,图纸能清晰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842+MOSFET做BUCK-BOOST电路就可以了。

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便得话,图纸能清晰点吗? 谢谢!

27V_24V_sch.zip (34.61 KB) 原理图。
27_24_BOM.zip (1.33 KB) 明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
明细表。

感谢